proe 怎么完全倒圆角

楼主(2010-09-17):
proe怎么完全倒圆角      求助

网友:
这个其实很容易。按下Ctrl,同时选择两个边,就行。完全倒角的命令就被激活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o   谢谢了,那方向怎么控制呢,比如说我要外面的圆它往里面圆

网友:
回复  南工

    o   谢谢了,那方向怎么控制呢,比如说我要外面的圆它往里面圆
引用 网友B:

    不太明白lz的意思,完全倒圆角只能是往外圆的啊。

网友:
用旋转,拉伸,去除材料,去除材料后面有方向控制键

网友:
1楼说完全倒圆角说得还不太明确,含糊,因此也不好回答解决你的问题

网友:
很期待看到大虾们的解答,我也遇到这个问题,求解。

网友(2010-12-11):
选倒圆角的命令后,三边就可以倒了后点击放置,按CTRL键选择要倒角的两边,在点击第

网友:
有时倒角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
不知你们有没有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