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削韧性很高的钢材,要用什么刀具好?

楼主(2010-09-17):
车削韧性很高的钢材,要用什么刀具好?这种材料车削起来比较粘刀。

网友:
具体材料牌号是什么呢?
如果很粘的话,是否考虑参照不锈钢刀具,使用锋利些的刀具。

网友:
应该是奥氏体不锈钢一类的,硬度中等,但韧性很高

网友:
可用试下用YG813,不要倒棱

网友:
YH2适用于耐热不锈钢、高锰钢、冷硬铸铁的粗精加工。
YW3适用于耐热合金钢、高强度钢、低合金高强度钢的精加工和半精加工。
以上是株洲硬质合金厂产品。

网友:
DIJET  JC8015
这种问题直接丢给你们的刀具供应商,要是搞不定,就考虑换了~

网友:
直接丢刀具供应商也可以,但不能因此放松自己的学习进步啊;
再说了,如果你的量太小,也不是每个供应商都愿意上门给你服务的。

网友:
如果是软钢的话用软钢专用的槽型,

网友:
量小的话买把YG8的刀直接请个老师傅把刀磨好,进给大一点车吧

网友:
株洲生产的钢结硬质合金刀具有很好的性能 !你可以与厂家联系下下!

网友:
磨刀的时候把前角加大,可以改善一些,但是换来的是寿命的直线下降.

网友(2010-10-19):
工件材料是奥氏体不锈钢吗?粘刀的程度是和切削热量有关吧,这样的话应该选择大前角的刀具,比较锋利,当然要有断屑槽,切削参数方面把转速稍微降一点,考虑做大一点的切深,这样切屑可带走多一点的热量,自然粘刀应该不会那么厉害了,最好有切削液或者是压缩空气一类的辅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