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动量仪测量零件的圆度和圆柱度的读数方法

楼主(2010-09-17):
用气动量仪测量零件的圆度,旋转180°后,浮标上下浮动6um,圆度是不是6/2=3um
用3联装气动量仪测量零件的圆柱度,3个浮标最上和最下的段差为6um,圆柱度是不是为6um

网友:
气动测量仪浮标管上的刻度,为了观看方便,大都是放大了地尺寸。至于放大的倍数是多少,管上标定的合格尺寸数/允许公差。就是该量具实际的放大倍数。

网友(2010-10-18):
回复 楼主:

    圆度应该是两次测量的差值,即为6μ。要是用我们的进口气动量仪,有这个功能,你旋转1圈,自动得出圆度。

网友:
楼主说的是对的,圆度是旋转一周后,测量直径的浮标高低差的一半为圆度值.
如果要测圆柱度,则是两联测量直径的浮标值中最大值与最小值的差值的一半为圆柱度.
楼主选用三联的,一般应该是有两联测直径,另一联是测垂直度的,而垂直度同样是此管内浮标高低差值的一半为垂直度.

网友(2011-05-11):
才注意这个帖子,根据楼主的描述,测量的结果得不出圆度,反而说明测量系统坏了或者有其他问题了,是不可以用于现场使用的测量系统

网友(2014-09-09):
学习中...感觉楼上说的都是挺有道理的。

网友(2018-08-04):
我又来赚威望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