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现在的铣床不够用,这样改一下行吗?

楼主(2010-09-17):
我现在是 5040 的 (53K) 的铣床,  行程只有1000MM

     但现在做的长轴 上的键槽, 最长的一条是1660 MM 。   没办法拿到龙们铣上去铣的。

    想省点钱嘛,  所以我想把 53K 的工作台给换2200 或者2500 ,行程就大了呀,   对吧 。

然后呢, 铣床的左侧地面呢 ,我想做两条轨道,再做个移动架子。

  我考虑这样下来呢 ,基本上可以保证 水平了 !
  轴最大直径是190MM 。    键槽是32的。
想来想去 理论上行的通, 不知道有没有高手已经这样干了?!

网友:
没做过  觉得可行、、

网友:
如果键槽的精度要求不高,你还不如把二台铣床拼起来。

楼主:
l 两台 ??  还要再买一台 ??  成本太大拉

网友:
必须的一次铣出来吗,考虑一下分段如何

网友:
我原来在车床上试过,把导轨加长了一米,是可以的,铣床不知行不行。

网友:
你这样改费用也不低,建议用钢板做底焊上V型块,把工件固定在钢板上,接刀就行。

网友:
同意楼上的,不过你那个移动架子也可以考虑以下

网友:
我建议用普车改一台长键铣,我这现在就改装了一台,12米的键没问题

楼主:
你这样改费用也不低,建议用钢板做底焊上V型块,把工件固定在钢板上,接刀就行。
引用 网友A:

      懂你的 意思了。。。谢谢

   就是这样操作麻烦了些 。。呵呵

网友:
铣床和车床的传动形式不同,改装起来,比较麻烦。
1、丝杆更换
2、设备的水平调校。
3、设备本身的刚性。
   改装成本蛮高的哦。

网友:
改机床不好,想办法做一个工装,移动工装,铣床槽定位,能否实现。

网友:
回复 网友B:

    能否细说一下,或者上点照片,小弟期待

楼主:
这台铣床的 厂家 有 加长工作台  配套丝杆的。

       现在问题是工作台长度够了 ,丝杆的形成不够   差了 300 mm 多点

网友(2010-10-24):
用三点定位分段铣肯定能行

网友:
改机台的方法肯定不行吧,不实算的,我看还是买台新的哈

楼主:
比买新的合算 。 旧的卖出去不值钱了

网友:
应该不好,可能加个辅助的支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