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什么系统控制成本比较低,又具有很高的稳定性?

楼主(2010-09-17):
问下各位高手,我现在有8个输入点,6个输出点,用什么系统控制成本比较低,又具有很高的稳定性

网友:
是用来做什么用的,光点的话PLC不就够了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用 PLC可以但是感觉成本太高了,就一台生产线小机

网友:
回复 网友B:

    那就买个山寨的PLC吧,好像三百多能搞定。

网友:
去平凡老师的网站上看看吧,通用三菱PLC梯形图,220块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哪里来的图片,给个地址怎么样?

网友:
回复 网友D:

    http://store.taobao.com/shop/view_shop-ad0351c15bab34ed66d6c4657edf52d6.htm

网友:
回复 网友C:

好人!好人!谢谢了!

网友:
信捷plc 国产的品牌 plc 无锡产的,还可以的,比三菱的仿品要好一些

楼主:
多谢各位坛友的热心相助,还是组织好啊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这就是继电器输出模块吧,哈哈,不过做的还好,可以学习学习

网友:
回复 网友E:

这是一种用单片机做的类似于PLC系统。用一种专门的软件将梯形图转换为单片机能读懂的二进制代码。功能不强,只有逻辑指令没有顺控指令。不过做生产线动作少的话足够应付。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专门的软件是什么软件,能介绍下吗

网友:
回复 网友F:
  这个软件我也没用过,在平凡单片机网站上有。下载
到http://mcustudio.uueasy.com/read-htm-tid-29.html
如果产品有量的话单片机直接用C来写就不用那么麻烦了。

网友(2010-12-06):
最便宜应该是用继电器  多接几个就好了

网友:
太多了,随便买个工业控制用的单片机就搞定了。

网友:
我上次买了个简易PLC,20MR的,120元,很好用。单片机转PLC的。用的是梯形图编程,一般的指令都有。超实惠。

网友:
用一种叫LOG的集成继电器,与PLC一样用梯形图编程,价格是同等点数PLC价格的1/2,以前我们做小设备都用这种,维修很方便。
很多厂家生产,可以在网上自己搜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