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用C6140车床可以加工吗

楼主(2010-09-18):
下面图片中那个圆柱上面一道一道的怎么加工用6140车床
方法和刀具请说详细 一细

网友:
楼主你真有才 用车床加工竖条纹, 你可以把材料夹在卡盘内,开着自动走刀,主轴不要转动,车刀转过90度角
这样就改成了刨床了, 拉出一刀 转个角度再来一道。就哦了

网友:
我觉得2楼的回答有点悬
这东西应该能车    车床得改装
我在书上看到过这种改装图
中托板的动作配合主轴转动     不过我没做过
如果真需要可以联系我
我把改装图给你QQ761328289

楼主:
我也觉的2楼的有一些行不通。弄不好刀具就坏了。这个我也想了。主轴不转。直接让光杆带动。我在机械书上也看到过。不过那是介绍做键槽的,

网友:
图片不清楚,竖条好像滚花滚上的吧,不深的话可以用滚刀不知好使不?

楼主:
用滚刀方法已解决。花了好几十元呢。只作了一个。有一点赔。不过东西赚下了。

网友:
还是用拉床拉,质量好,用楼上的方法你如何保证粗糙度

网友:
用普车可以 就是时间慢了点 量大吗?要是几条还可以

网友:
二楼的方法我看可以,我公司曾经加工过这样的零件,不过使用数控车床加工的。薄壳零件,内有长键槽,加工一把成型刀,加工时,主轴不动,刀具运行,主轴转过一角度后,重复运动。

网友:
图片模糊,看不清楚。

网友:
二楼有才不容置疑,这叫常用办法,有经验的师傅都会

网友:
车床主轴不转,走刀如何走。

网友:
车床是可以的,但效率太低了。批量还是考别的工艺,比如拉床、插床,我们有类似的产品是拉型材做的

网友:
2楼的方法不错,6140可以的,把主轴放在空档,那个左上角的手柄拨至加大螺距上,直接带走刀就行了

网友:
2楼的可以试试。用成型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