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个设计中的错误?

楼主(2010-09-18):
昨天下载了社区包工头的机械结构设计一书,如图吧,图里说的很清楚了,新手请教那20多处错误在哪?怎么感觉就那么几处啊?

网友:
一眼看去就感觉怪怪的

就像科幻片中一人在时空遂道被拉扯一样

网友:
期待高手全部找出。。。。

网友:
箱体缺陷,轴承定位,齿轮定位,轴衬选择不当,结构,算下来12处,细节看不清楚……
半吊子设计师原形毕露,哈哈

网友:
这么简单都看不出来啥,打眼就看出来,工艺性急差(或者,咋个干得出来哦),减速器的轴承孔一般是合箱加工,左下的轴承孔咋加工,用手去挖吗?分开干吗?结构也不对,齿轮焊接,轴承、齿轮不定位,套筒不能用螺母压紧,左右箱不能只用螺纹联接(不得定位销),箱体厚度不均匀,铸造多缺陷,没发拔模……我看到了10处以上!
这图不是机械工程师做得出来的,是编书人有意画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他说的20多处。。。。。。

网友:
回复 网友B:

    在补充点吧!

轴肩设计是乱整的,不按要求来;
大齿轮既不是辐板式也不是孔板式,这个不能算是错误,只能说是不合理;
输入轴和输出轴上的联接(带轮或其它)咋定位,总不能用轴端定位吧;
轴承看不出来是咋润滑的,应该是设计不合理吧;
输出轴那端的轴承是装了个挡圈吧,挡圈槽应集中严重,可能断哦(输出轴扭矩增大),输入轴同样问题;
高速轴输入端的密封不合理,这中密封适合低速情况下用,高速发热大,易损坏。

网友(2010-10-27):
这是教材,又并不是真的别人设计成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