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比例电磁铁的恒力特性的一个新的解释方法

楼主(2010-09-18):
但凡有关电液比例的说或是论文提到比例电磁铁的时候,都会有这样的解释:比例电磁铁之所以有恒力特性,是因为特殊的极靴设计导致了主磁通Φ 1和副磁通Φ 2,而这样的磁通又导致了后边曲线中的两个磁通产生的Fm1和Fm2的位移力特性,这两个分力的叠加导致了合力Fm在某一个位移段上的近似水平的位移力特性。

以上这种解释方法我觉得虽然也对,也是不利于进行磁路的分析。原因如下:副磁通有一部分从衔铁的端面过(如最下边的图),也有一部分漏磁通从衔铁的侧面经过。而漏磁通并不会产生推力。而原来的提法中没有提到漏磁通。
我认为这样的提法更好:主磁通定义为从衔铁的端面经过的磁通,漏磁通定义为从衔铁的侧面经过的磁通。主磁通就是产生推力的磁通。而我们对于比例电磁铁水平位移力的设计目标就是,要让主磁通在一定的位移段内接近于不变。
当然,从本质上这些提法没什么变化,但是我觉得我的提法更便于理解,最重要的是便于磁路计算:一般我们都会把电磁场的问题简化为磁路来计算,这样的好处是简单,坏处是不精确。这是主流的做法。以上两种提法,直接会衍生出两种磁场向磁路的简化方法。而以上的两种提法,我认为我的提法更便于磁路的简化,只要简化成主磁通和漏磁通这两条磁路即可,而且主磁通直接与推力相关。而原来的提法中的主磁通和副磁通虽然也是两条磁通,但他们都产生推力,而副磁通又包含了漏磁通,所以副磁通产生推力的多少又是一个问题。所以不利于电磁场向磁路的准确简化。

网友:
你说的是一个“可约化”的问题,“可约化”就是某些量之间彼此无关,互不相干,这样才好研究。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还是希望得到无能大侠的多多指导!

网友:
看起来好深奥的。向各位大侠好好学习。

网友:
前一种说法类似于科普,毕竟搞液压的都是机械出身的占绝大多数,磁路这个东西对机械类的人是比较陌生的。当然看了之后感觉楼主的说法更专业

网友:
不懂不懂了,      。

网友:
回复 网友B:

    指教不敢当,我只是不管对错,尽情将心中观点道出,大家只管褒贬,古人说教学相长,我没有学生教,只能说“谈学相长”了。
    可约化是系统论的名词,如果两个变量互相影响,就无法研究清楚,但如果彼此无关就好办了,我们定住一个量,单独变化另外一个量,观察它产生的影响。
    磁学我不懂,我只懂机械,打个比方说,做半径为r的圆周运动的质点,其向心加速度a有三种解析式,分别如下:
    1、a = vω
    2、a = v^2/r
    3、a = ωr^2
    第一种写法,当切速度v变化时,角速度ω也跟着变化,你无法单独研究v变化对a的影响。写成后面两种形式就显得清楚、明白。
    你自己的提法很好,清楚明白的将影响推力的因素分解为彼此无关的两种,“没有多余,没有遗漏”!

网友:
请教楼主,国内作电磁铁的厂家如何设计电磁铁,是公式计算还是电脑仿真,是新产品开发还是吃老本

楼主:
回复 网友C:

    国内就很简单了,直接拿力士乐的过来测绘(主要是国内的比例阀很多都是仿力士乐的,所以配套电磁铁也就直接仿造力士乐的)。但是特性跟别人做的不一样,然后就是修改一些结构参数,改改隔磁角和安匝数什么的,慢慢凑。材料一般都用电工纯铁,主要是饱和磁感应强度高,而且是直流电磁铁不用考虑涡流和磁滞损耗。材料也是中国制作比例电磁铁的瓶颈。国外的材料的饱和磁感应强度很高,这就使他们的体积功率密度很大,再加上设计合理,所以同样的输出力的电磁铁人家的个头小,我们的就很大。最典型的是德国HAWE的比例电磁铁,做的很小,力却一点都不小。我测试了他们的比例电磁铁,发现他们的电磁铁到了最大输出力,磁性材料就刚刚饱和,所以就节约了体积。现在比例电磁铁国内也做的还行,就是频响坐不上去,归根到底还是材料的饱和磁感应强度不行,所以力就小,只能增加匝数,但是这样就增加了线圈的电感,结果就降低了频响。

网友:
比例电磁铁怎么测试呀 用来不少比例电磁铁 还真不知道怎么测里面得电磁参数 惭愧呀~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们现在的试验台可以测试位移力特性和电流力特性。上面的两个是静态特性,另外动态特性一般测试力阶跃和扫频。
    我们的试验台由一个直线步进电机在头部装一个位移传感器,电机可以让比例电磁铁产生不同的位移,然后通过力传感器测试衔铁的推力。另外还有一个激光位移传感器来测试衔铁的位移。比例电磁铁一般都由比例控制放大器供电,放大器的控制电压,由研华1710数据采集控制板卡的模拟量输出端来控制。而直线步进电机的控制器由放大板的数字量输出端输出数字脉冲来控制。通过板卡的数据采集功能,把力的数据和位移的数据都采集进入计算机,用Labview很容易实现。因为研华已经把那些底层的测试模块编好了,随板卡给我们,所以我们只是把那些基本的模块再加一些简单的功能。
     电流力特性,就是通过板卡,给放大器一个三角波(只是一个周期,时间有十秒左右),然后把力关于时间的图形绘制出来,就可以了。不仅可以看电流力,还可以看电流力滞环。
    位移力特性,就是通过板卡,给比例电磁铁一个恒定的电流信号,然后让步进电机跑一个来回,同时采集力和位移信号,这样就得到了位移力特性及其滞环。
    力阶跃就是给电磁铁一个比较锐利的阶跃信号,看力的阶跃。这个主要和线圈的电感有关。
    扫频就是,给电磁铁一个偏置的正弦信号,波谷为零。这个正弦信号的频率从很小依次均匀的变大,然后可以读到比例电磁铁的力的响应。这个响应的频率与输入信号相同,赋值随着频率的提高而衰减,类似于控制上的波特图中的幅频特性。

网友:
对电磁场不了解。听相关专业的人说,是很复杂的。
材料问题是一方面,问题是是否把可用的材料的性能发挥到了极致呢?这是个问题。
楼主说了,我们是测绘来试凑出来的,根上说就是无准确模型。简化的结果必然导致其准确性。这里简化,那里简化,最终成品当然也比本主“简化”许多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对磁性材料发挥到极致,这个说的很好。其实我们设计的电磁铁粗笨,实质上是没有利用好材料的磁性。有的地方磁路截面很大,有的地方又过于狭窄,这样的结果是狭窄的地方的磁性材料饱和,而整个电磁铁既笨重力又小。前两天测了HAWE的一个电磁铁,25*25的规格,很小,但是力在0.8安培可以输出27牛,而且这时候在增加电流,力基本就不变了,也就是说饱和了,而0.8A也就是它额定工作的最大的电流,设计的很是合理啊

网友:
实质的问题就是专家不专,杂家不杂。
上学的时候,俺老师说用同样的器件,做出来的东西差距还是差距很大。当然,他不感到意外,是正常的,哈哈。

网友(2012-03-06):
LZ在吗,问你个问题,谢谢了

网友:
比例电磁铁的制作问题有些疑问。

网友(2012-05-18):
上网找了老半天没有见着一家的比例电磁铁个头小的,小个头的比例电磁铁你在哪里?

网友(2012-07-12):
哥 我想问一下比例电磁铁的瞬态响应时间是多少啊
还有什么比例电磁铁好啊外形尺寸要小的 从哪买 我的电话是18234138693 希望您看到给予知道 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