φ1.2滚花寻求解决方案

楼主(2010-09-18):
附件有滚花加工图,外径1.176,滚花后φ1.23+0.1/+0.01,12齿,要确保未滚花部位没有伤痕。
参考滚花不良。目前采用平搓方式,平搓模寿命低,约5000pcs;
250万pcs/月,
我司可以购买方案、设备、滚花模具等。

网友:
用滚丝机 滚花应该行。因为工件小

楼主:
用滚丝机 滚花应该行。因为工件小
引用 网友A:

    滚花轮做不了,找过日本OSG,说太小了,没法做。
不知您是否知道有哪里可以制作滚花轮。

网友:
你给多少钱,我出方案

楼主:
liuyp@foryouap.com
请与我联系。

网友:
这个太简单,用滚丝机和震动送料盘。送料盘自动翻头自动送料实现自动化。滚丝板买不到就线切割(亲自用过割出来的滚丝板,不是吹牛),然后滚抛桶研磨外表光洁度。这是专业微型轴厂做CD轴的常规生产方式。

楼主:
这个太简单,用滚丝机和震动送料盘。送料盘自动翻头自动送料实现自动化。滚丝板买不到就线切割(亲自用过割 ...
引用 网友B:

    大大,谢谢指点!
我现在也是用线切割的搓花板,但寿命实在是短,鬼子的要求又高,按鬼子对滚花的外观判定标准,一付牙板的寿命才2000个不到,不知您是否有好介绍?

网友:
学习了,以前滚花最小也5MM,还以为最小了,没想到还有更小的,长见识了,谢了!

网友:
呵呵 2000个绝对不只的,是不是材料没选择对呢,你可以在挫丝板厂家去买现成的材料的。一付板子我们做3毫米最少也要做5万以上吧。还有就是底坯大小可以根据你花的情况做实际调整。还有滚丝机的调整等,做熟悉了就好!

网友:
忘记问了,什么材料? 硬度多少?

楼主:
忘记问了,什么材料? 硬度多少?
引用 网友B:

    是用日本OSG牙轮报废再利用,AISI D2材料,硬度在HRC63

网友B:
是用日本OSG牙轮报废再利用,AISI D2材料,硬度在HRC63
引用 网友C:

我问你产品是什么材料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SUS420F

网友:
420材料应该不硬
我一直做303的的材料
都是搓3万才换牙轮的。
不知道你这个怎么回事
牙轮材质SKD11的

楼主:
不是牙轮,是搓牙板。

网友:
回复 网友C:

    那你可以用滚牙机做。不就用滚牙轮了。

网友:
也就是不锈铁吧,通用材料,按习惯我估计也是这材料,太好加工了,呵呵。控制好底胚大小,再总结试验一定能解决的。

楼主(2011-07-28):
现在解决了,牙板寿命可以达到8万~10万

网友(点评):
能否介绍下经验?搓丝板材料等?

楼主:
材料用的是OSG滚丝轮,AISI D2。
之前也用这个料,但效果不佳。主要改善还是角度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