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油缸和普通油缸有何异同?

楼主(2010-09-18):
伺服油缸和普通油缸有何异同?哪位大侠讲解一下?

网友:
普通油缸一般会在设计的时候加个缓冲装置,而且对密封的要求相对较低,而伺服油缸一般会有位移传感器,能够实现位置的精确定位,对密封的要求较高,更重要的是其行程一般较短,像伺服阀似的,在一位置左右运动达到精确控制,而普通油缸的行程较长。

网友:
动、静摩擦力要求不一样。

网友:
伺服缸用于动态控制,从控制系统的快、准、稳三大指标看,要求缸的运动组件质量要小、各类阻力要小,因此在设计时候需要尽量减小活塞活塞杆的质量,经常有空心的;密封选型要合适,由密封带来的阻力(干扰力)要尽量的小。

网友A:
不同之处在于两方面:
结构上:伺服缸缸径大,行程短,一般为粗胖形;加工精度高,一般为锻件掏空;主密封不能采用常规的橡胶或聚氨酯,而是采用填充的聚四氟乙稀。

性能上:摩擦小;动态响应快,阀台一般在缸体上;配有位移传感器实现位置闭环控制

网友:
楼上的,我觉得你可能见过一些行业的,你说的是结构上的,实际各行业结构种类很多的

网友(2010-11-11):
伺服缸主要是有个位移传感器,可以构成闭环控制。

网友(2012-06-20):
引用 网友A:
不同之处在于两方面:
结构上:伺服缸缸径大,行程短,一般为粗胖形;加工精度高,一般为锻件掏空;主密封 ...

伺服缸主要用于什么行业(场所),位移传感器怎么布置,好像是应该将阀芯和缸杆联动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