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循环酸洗中的软管

楼主(2010-09-18):
没事翻了下机械设计手册,发现里面说的一种循环酸洗法,管道之间用软管连接。请教有谁这样酸洗过?软管是什么样的软管啊?密封呢?万分感谢,万分感谢。

网友:
波纹软管,里面衬一种防腐材料。你找个做软管的厂家,都有的卖

网友:
我们现场酸洗,都是直接用硬管相连。管接头的话就是普通的O型密封圈。配做法兰的话就是耐酸橡胶垫密封。

楼主:
谢谢楼上2位,感谢3楼的补充。

网友:
我们现场也是用硬管做临时酸洗管,只不过酸洗完就没用了,感觉有点浪费

网友:
在线酸洗用软管没有事情 毕竟不是用它工作 时间不长  橡胶本身有一定的耐酸性

网友:
受益匪浅,谢谢楼上各位!

网友:
我们也是用的是硬管的,其实软管比较好,可以做出很多弧度,压降比较小!不过没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