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威PBB系列电液同步数控折弯机”的加工数据---求助

楼主(2010-09-18):
有哪位高人能告诉小弟“亚威PBB系列电液同步数控折弯机”的加工数据。小弟先谢谢啦~~

网友:
你好,你的加工数据具体是指什么数据,能详细说明吗?还有,折弯机使用什么操作系统?

网友:
就是哦~~~~~~要写明白点撒

楼主:
对不起,各位。小弟我也是刚刚接触才几天的时间,所以不太了解。我所说的就是例如:它最小能折多大的角,多大的弧度,多厚的钣之类的。等我再问问后,再补充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说的这些参数都主要取决于模具,而与折弯机本身并没有直接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