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皮带称的疑惑---请教

楼主(2010-09-18):
皮带称主要有两种形式:单辊称重 悬吊称重,单就单辊称重来说:
    作为制造皮带称的厂家,在日常的制造、设计、售后服务中,难以启齿的问题是经常的不知道什么原因的累积误差,造成计量不准确,给用户带来问题,给我们制造企业带来麻烦,按照我们的分析,称重不准确有以下问题:
1 物料有粘性沾附在皮带上
2 单辊称重传感器位置不正确
3 皮带张紧力
4 整体机架的刚性
5 皮带的质量
6 称重仪表
7 其它原因
请行业内的专家分析,具体是什么原因造成计量误差的哪??
如图是我们的皮带称总图

网友:
称重传感器选型不对。

楼主:
楼上,请教应该选择什么什么形式的称重传感器

楼主:
如图是我选择的传感器和传感器安装位置的图纸

楼主:
这是传感器的照片,看是不是这样

网友(2011-05-20):
采用的是悬臂梁式传感器,但从图上看,传感器上下应都需加连接板,板厚至少10mm,另外传感器底座槽钢需加强,否则槽钢变形,会对传感器的计量带来不固定因素。

网友:
对这个不了解
接着讨论

网友(2011-06-22):
谁有TDG-B650变频调速秤的图啊    发来学习一下

网友:
加我QQ 974390228,我有成型的皮带秤结构

网友:
明天拍个我买别人的照片

网友:
我们做皮带机的时候,常要装上皮带秤。从我们皮带机、托辊的角度看,是皮带称下面几组托辊安装位置不水平
或传感器安装位置不合适等。

网友(2011-09-25):
好像喜欢这个行业的人不是很多哟,呵呵

网友:
这个东西不是喜欢的人不多,而是我们社区好像懂这个的人不多!留意学习中!望有关专家,多多介绍!

网友:
搞建材行业的人那么多。怎么会不多?

网友(2012-08-13):
皮带秤在日常运行中造成计量不准的几大原因
一 机械部分
仓压问题:入料的布料器应采用减仓压形式,将仓压减少到最小,以减少仓压对称体的冲击,以防止称体长时间受仓压影响而变形 ;
物料高度问题:布料器的开口大小是随产量的大小而改变的。开口太小,容易出现堵料的情况;开口太大,产量小时,物料高度增加,电机转速太慢,速度脉冲太少,影响控制器内部计算,造成误差增大;物料下料不均匀时,应适当调整开口大小,使物料均匀下料,防止物料忽大忽小,造成误差过大或控制器控制电机速度时出现震荡的情况。
物料沾料问题:设计时就应该设计清扫器 应将清扫器设计成自调整式,从而减小清扫器与皮带表面的间隙,达到清扫干净的目的;清扫器应安装在皮带秤的下料端,让清扫下来的物料直接落到下料口处,以减少现场人员的清扫量。
产量大的皮带秤建议主动滚筒采用包胶的办法,增加滚筒与皮带的摩擦力,避免皮带出现打滑的情况。
托辊尽量自行设计,因市面上常见的托辊使用时间长了很容易出现轴承脱落 轴承不转 托辊轴弯曲的情况,严重的时候会出现跳辊的情况,影响称重传感器的受力,从而造成误差过大;托辊在称体上安装时一定要调整水平,计量段的托辊与托辊之间的距离一致。
2 电器部分
控制器方面建议采用高精度的控制器,适当增加防干扰的措施。
称重传感器选型方面建议采用进口传感器,传感器量程不宜过小或过大,一般采用零点时的输出量是传感器满量程的30%,满量程时的输出值是传感器满量程的80%-90%,传感器安装座一定要安装过量保护装置,防止人员或重物在计量段时损坏传感器。
速度传感器建议采用旋转编码器,应安装在从动滚筒端,防止皮带打滑时控制器仍在计算流量。

现场使用时,应定期巡检,应主要注意一下几点:皮带跑偏或打滑 物料沾料情况 物料下料是否均匀 料器开口是否合适 称重传感器受力端是否有物料卡死等情况  并第一时间调整

网友(2012-12-08):
同意16#的说法

网友(2013-09-04):
多年前做过,连续皮带秤的精度不容易保证,机械结构设计只是保证了在理论设计时的计算依据,其需要解决的最重要的问题是称重计量的数学计算公式,和电子原件的测量精度,同时还必须考虑采集信号的反馈和执行时间,动态计量,原理简单,应用需要很多经验值。

网友:
新人学习,请多关照

网友(2016-08-29):
都是历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