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轴的切削---请教

楼主(2010-09-18):
我们在上海进了几根台湾的¢40光轴,有几个台阶要车,可太硬根本就没法车削,请问这样的光轴如果有台阶我该如何的处理??

网友:
买好的刀  慢慢试  总有车的动的

网友:
我公司也经常用到这样的光轴,材料45的,自己车,机夹刀柄,用好点的刀片,慢慢搞,能啃得动,下去几毫米以后就好搞多了

网友:
允许的话先将表面的渡烙层用砂轮机磨掉就好车了,否则要么买好到低速车,要么研磨。

网友:
是什么材料的光轴啊?

网友:
你得搞清楚你的光轴是什么材料的,有那些成份,然后才能选择刀具,要不然,就只有笨办法,试车,那可要花好多精力,不提倡这样瞎干。

网友:
弄清楚材料和硬度在选择合适的刀具···要是不长直径相差不大选择磨床更经济··

网友:
上金刚石车道试一下,只是建议,

网友:
你得搞清楚你的光轴是什么材料的,有那些成份,然后才能选择刀具,要不然,就只有笨办法,试车,那可要花好多精力,不提倡这样瞎干

网友:
硬度具体是多少的范围啊

楼主:
我再问问厂家,光轴到底是什么材质,知道表面有高硬度的一层,或许下去就好车削了

网友:
表面应该是渡铬了 选好的刀可以加工的

网友:
你要搞清楚是什么材料怎么热处理的,然后再选择用什么刀

楼主:
表面淬火或者碳氮共渗,硬度HRC60以上,材料倒是普通的,只能当光轴用

网友:
你得搞清楚你的光轴是什么材料的,有那些成份,然后才能选择刀具,要不然,就只有笨办法,试车,那可要花好多精力,不提倡这样瞎干。!!!!!!!!!!

网友:
这种一般是45钢表面高频到HRC60的,很难搞。一般镀铬后磨到g6公差。
没想过加工这种材料。但切割后端面打孔除外。

楼主:
楼上说的对,这样的光轴仅仅当光轴用,除了表面的孔,其它的你无能为力的

网友:
先弄清楚是啥材料,硬度是多少,再选择合适的刀具车削

网友(2010-10-26):
国产金刚石刀足够了 没必要高价买进口刀

网友:
焊接刀可以用726,机夹刀可用陶瓷刀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