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小孩买了辆普通的脚蹬三轮童车,我想加以改造---请教

楼主(2010-09-18):
本社区应该有许多童车工程师吧?想请教一下:

我前几日给小孩买了辆普通的脚蹬三轮童车,可是出现了一个问题:(也可能因为小孩小吧,还不会蹬)小孩坐在上面当身体重心稍微偏些,小车就容易歪倒,才3天时间就倒了2次。所以想改一下,怎么改才能让车子稳定不容易倒呢?望大家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
改成4个轮子的吧

楼主:
呵呵,是在3个轮子的基础上改还是另加2轮成为5轮呢?我考虑是等小孩大了3轮就不会容易倒了,但大家买这种小车时,小孩都不够大,都容易倒得(我问过几个有小孩的邻居,都是这个情况)。想想我们堂堂搞机械的,怎么能让下一代在这点事情上受虐待呢?希望大家多出注意,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降低重心,拉大轮与轮之间的距离。

网友:
两个后轮之间距离增加

网友:
能否在后轮两边外加两只辅助轮,等小孩大了以后可以折了

网友(2010-12-30):
再买部四个轮的,细部点的...小孩长大再开这部3个轮的吧.

网友:
车下部和两个边轮加可拆卸的配重,按照你家宝宝体重来增减

网友:
可以考虑在前轮安装2个支撑架,支撑架上装上轮子,轮子离地高度做可调的~因为还要考虑转向

网友:
可以买个两轮的小孩自行车在后面的左右各加一个可以收放的支承轮,锻练小孩的能力及智商。

网友(2011-06-27):
能否做成前面两个轮,后面一个轮。因为小孩骑车双臂不放松

网友(2011-07-29):
你这个问题在我孩子的三轮车上就没出现过,但其他孩子的就翻过几次,观察了一下,一是我孩子的车子矮小,底座重,另外,在孩子脚踏的那个塑料板下还有两个小轮子是几乎接地的,这两个轮子是支撑作用

网友:
后面的辅助轮的臂杆可以调节,就行了。

网友(2011-09-24):
首先要注意安全,不要伤着孩子

网友:
这个问题就是我曾经提出的“技术监督”问题了。显然这个童车的设计有问题,或者说这个产品没有经过验证和监督,而我们的消费者有没有正确的保护意识--这个产品应该被召回,甚至以可能伤害孩子而遭到起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