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难题:镜向特征如何保留镜向而删除源特征?

楼主(2010-09-18):
RT,如下图所示,现在想把镜向特征保留而删除源特征,或者可以说是解除两者的镜向关系(像装配体中那样),如何实现??

网友:
这不是难题,而是不可能,怎么可以删掉你镜像的母特征呢?
改用删除实体试试

网友:
把零件另存,然后建装配体,在装配体环境下镜像,然后删除源文件。算是权益之计。

楼主:
把零件另存,然后建装配体,在装配体环境下镜像,然后删除源文件。算是权益之计。
引用 网友A:

    西门大侠说的有点道理,我恰恰是偷懒,不用装配体只在一个零件中生成,所以现在都不好删除了

网友:
像你这个,其实是镜像得到2个实体了。
选择原来的那个实体,右键,删除实体。即得到你想要的效果。

网友:
干嘛要删除它,要是用不着就把它隐藏或者压缩。

网友:
隐藏没问题。压缩的话,子特征镜像也会被压缩吧。

网友:
proe可以的,SW没试过!

网友:
要么隐藏,要么另存重新改为装配体。否则是不可能的。

楼主:
像你这个,其实是镜像得到2个实体了。
选择原来的那个实体,右键,删除实体。即得到你想要的效果。
引用 网友B:

感谢这位大虾,这才是正解,困扰我多日的难题终于解决了!!

删除前

删除后

网友:
谢谢各位,这也是困扰我多日的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