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零件时,如果刀具沿X方向有进有出,如何消除机床的X间隙?

楼主(2010-09-18):
加工零件时,如果刀具沿X方向有进有出,如何消除机床的X间隙?

网友(2010-11-15):
没看明白什么意思,是不是X方向尺寸不稳?

网友:
一般是两个问题,一是丝杠的轴承压盖或者螺母松了。另外一个就是滚珠丝杠的磨损导致反向间隙变大了。呵呵,还有第三个,就是丝杠螺母的安装座松了。另外还要检查刀架

网友:
没结果了啊??晕

网友:
外圆:先X正向G1退刀。然后再进到要加工的地方进行加工,内孔反之(编入加工程序中)。和普车消除丝杠间隙一样道理。
如果不行就按3楼说的做吧

网友:
最后一刀精加工刀具不要离开工件,一次性走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