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么简单的方法作出这种工程图?

楼主(2010-09-18):
如下图所示,一钢辊上套上一层橡胶,如何在一零件里用简单方法来实现下面工程图的效果呢?

注意是一个零件:

看不清楚图片可点击放大

网友:
用3D软件做工程图太累,我的习惯是3D转2D后,用燕秀工具箱配合CAD出图,速度异常之快。
用过燕秀的可能知道,其工具非常人性化。

网友:
3d 也可以手动添加的啊 很好用

网友:
先看效果

网友:
再看诀窍

网友:
多实体,自定义剖面线

网友:
6楼的正解!!!
  对不起,您的帖子小于 20 个字符的限制,请修改。

网友:
回复 网友A:

    燕秀是什么东东!?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是因为你用的不熟,用SW制作工程图有N多好处,而且也相当方便,基本上完全满足国标要求。用别的软件再来做2D图是多此一举的

楼主:
6楼说的对,但是没说清楚,我意思是用简单的方法,一定要简单!,其实多实体生成的方法很多,但是最简单的还是在生成特征时不勾选合并结果(默认情况下是勾选的)

网友:
还是习惯用CAD,时不时有点OUT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