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设计一个循环水回路,选择什么类型的换热器?

楼主(2010-09-18):
各位大侠:
      小弟正在设计一个循环水回路,需要将回路的水从14度冷却到10度,流量从0.5t/h-6t/h。由于流量变化,需要换热器带走的热量就是变化的,但换热器进出口温度不变,特别是稳态下,出口温度10度要保证。
      请大家指教,选择什么类型的换热器?管壳式、板式还是容积式?越具体越好!
      另外,选型后相应的换热面积如何计算?
      小弟是初来乍到的菜鸟级,请各位不吝赐教!
      万分感激!

网友:
各种换热器都有自己的优缺点
效率高的当然选板翅式之类的
一般换热器出口温度都是一个范围的,不可能那么准的
如果要求很高,估计得另外上一套控制装置的
至于具体计算,要根据你两边具体介质,不会算先找本基础书看看,这里怎么给你一步一步教?
这个需要时间积累,不能临时抱佛脚,看你才注册,哈哈

网友(2011-02-09):
确实是需要看点基础的书籍才能跟得上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