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这个零件的加工工艺

楼主(2010-09-19):
此零件的材料为50锰  是属于工装夹具类型的。里边带个胀紧轴  请问这个零件安排加工工艺怎么下啊?请高手指教

网友:
先把外形加工出来,最后线切割切缝不就行了啊

网友:
粗加工、热处理、精加工、切槽。

网友:
1.下料
2.调质HB不大于255
3.车内外圆,(如需淬火外圆45.3和内孔两端锥孔留磨量0.4)
4.钻孔
5.銑开口槽(如需淬火,两端留3到5mm不开通,淬火后用工磨切开)
6.淬火?

楼主:
多谢大家宝贵意见 呵呵 学习了
综合一下我想分六步走好了:
1.下料
2.调质
3.车内外圆 内外圆留磨量0.4
4.钻小孔
5.低温回火(充分)
6.线切割加工小细槽

楼主:
多谢六角车   你看看还有哪里需要修改的啊
还少了一步磨床的  应该加在钻小孔后  内锥面配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