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大批量六角盲孔螺帽生产

楼主(2010-09-19):
各位大大,普通盲孔螺帽生产有没有全自动设备,稳定性好,精度高的设备。或者有没有更好的加工工艺或者专用设备推荐。主要是攻丝、倒脚。请各位帮帮忙,如果方便,也可以私下联系qq:345024481 螺帽

网友:
如数量很大,可用单轴六角自动车,直接用六方棒料加工,不到一分钟一件。适用型号TB42(料对角不超过42mm)C1336(料对角不超过36mm) 要做一些工装,干的活少了不划算。
   如只有几千或更少,用C3040(C336)也是直接用六方棒料,半自动加工,效率也很可观。工装机床自带,即使自制,费用也可以忽略不计。

网友:
量大的话,材料要求也不高的话,直接买冷镦设备,螺帽成型机。一分钟50-100件不等。有兴趣到我公司网站看看吧。www.chunzu.com.cn

网友:
没见过怎么加工的,肯定有专用设备加工起来效率肯定不错

网友:
加工方法要看批量。2楼.3楼办法都很好。实用!!!

楼主:
谢谢各位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