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零件如何加工

楼主(2010-09-19):
不知道它改怎么来加工,请大家帮帮忙

网友:
1.先加工孔和平面,掉头车锥头和Φ11(0.01的公差如车不能保证可留磨量磨)
2.掉头加工锥头。
加工锥头已无法装夹,可车一个带螺杆的辅助工装,将活拧到螺杆上,再将螺杆夹到车床夹盘上,就可以加工了。螺杆不要长于零件螺纹,螺纹后端车一零件平面挡头,以保证椎体与内螺纹的同轴度。如加工好的活不好往下卸,挡头可做成活的(用左旋螺纹)。卸活时松开挡头,活也就松了。

楼主:
1.先加工孔和平面,掉头车锥头和Φ11(0.01的公差如车不能保证可留磨量磨)
2.掉头加工锥头。
加工锥头已 ...
引用 网友A:

    想请问下,加工后难卸,这个档头是要硬把工件给挤出来还是怎么。
    还有就是,加工的时候会不会对工件内的螺纹有损伤呢?材料是304

网友:
采用挤压加工外形及内孔,然后攻丝。

楼主:
1.先加工孔和平面,掉头车锥头和Φ11(0.01的公差如车不能保证可留磨量磨)bbs.cmiw.cn
2. ...
引用 网友B:

    ??什么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