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olidworks怎么在斜面上加工出孔?

楼主(2010-09-19):
如图所示,怎么在绿色的斜面部分加工出孔来?

网友:
与斜面垂直钻还是与轴线垂直钻?
如与斜面垂直钻,可用钻铣床,床头搬好角度直接钻就可以。有的台钻带有角度底板,也能用。
如与轴线垂直,可将钻头角度磨小,使钻尖先接到加工表面,定稳中心后就可钻了。

网友:
用旋转切除。

网友:
可以使用CNC直接加工啊

网友:
不知道你要加工什么样的孔,说明白了才行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大虾误会,是我表达不善,怎么在solidworks中画出那个斜面上的垂直于斜面的孔。?这个孔是个润滑孔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大虾,语言表达不善,一直在练习

网友:
在你需要的方位定义一个基准面,让草图有地方呆久好了

网友:
CAD要好画不少,定位好坐标轴直接拉伸孔再交集运算就OK了

网友:
定义一个基准面,或者定义一个基准轴,都OK

网友:
在你要画孔的位置 定义一个面 就可以画了 但是角度要算好

网友:
定义一个面与钻孔面平行就行了

网友:
一个旋转切除特征不就搞定了吗?

网友(2014-05-12):
不用拉伸切除 画螺纹孔怎么加异型孔啊?

网友:
方法:
1. 异形孔向导
2. 建立辅助平面,拉伸切除或旋转切除

网友:
建一个平行于斜面的基准面,在基准面上绘制草图,拉伸切除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