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型龙门镗铣床加工---请教

楼主(2010-09-19):
如题,有谁知道大型龙门镗铣床加工单价吗,可加工12X1.5米长工件的,重8吨,另外此工件需焊接后时效处理,用何种方法处理较好,要用什么设备,价格如何,一并请教各位大佬,不胜感激!

网友A:
我们对外加工的话是400块一个小时

网友:
用震动时效比较好,价格不是很清楚

网友:
震动时效,你们公司买台就行了,价格也不高的。

网友:
用热处理时效还行啊,去应力应该行

网友(2011-09-20):
引用 网友A:
我们对外加工的话是400块一个小时

不是一般的高!好似抢钱!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