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比较偏门关于sw界面设置的问题

楼主(2010-09-19):
不知道怎么回事,sw界面中左下方坐标不见了,另外点一条线也不再右下方自动显示长度,不知道在哪个选项中调出来的,请高手指教了。

网友:
在注解显示里面有些东西隐藏了

网友A:
点击视图——工作区——默认。

网友:
sw好像本来就不显示坐标和长度的,难道有人的SW能显示????

楼主:
感谢各位的指导,很有启示作用;
另外楼上的兄弟,可能是我表达不周,我的意思是坐标轴,不是具体坐标数值,至于长度,是点了某条线或者圆弧,在右下部位可以直接显示尺寸数值,省得用测量命令。
现在已经解决,谢谢大家

网友(2011-03-15):
回复 网友B:

你这人真是啊  知道怎么解决了干嘛不说出来大家一起分享呢  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麻烦你把解决办法发我邮箱好吗  谢谢啊  yyanli1025@163.com

网友(2011-05-21):
引用 网友A:
点击视图——工作区——默认。

这句太精辟了!!!我这个solidworks一崩溃再重启界面就什么都没了    搞了半天没搞好   多亏看到这句话!哇咔咔!!!

网友:
太有用了.........

网友(2011-08-17):
引用 网友A:
点击视图——工作区——默认。

我纠结了好久的设置问题,没看见你的帖子之前,界面用的太不舒服了,真要好好谢谢你。

网友:
我也遇到类似的问题,感谢楼上各位

楼主:
有时候可能是界面显示问题,按两下f11试试

网友:
要好好自己研究一下啊

网友:
长见识了!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