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套式接头产品介绍

楼主(2010-09-19):
附件中是双卡套,单卡套接头产品介绍, 有兴趣的可以参考一下

这些产品主要用在气动液压软件上,像船舶,铁路,液压软管,工程仪表管道连接

优点是: 可承受压力大(1.0-16Mpa),150KG 以上,最高可达300KG, 密封性能好

缺点: 属于易损件。

网友:

双卡套一般用于什么地方?和单卡套相比有什么有点?
一般按什么标准生产?

楼主(2010-10-28):

双卡用在液压元件上, 比如船舶, 高压管,双卡比单卡的密封性能会更好一些
目前产品标准都是按PARKER 的标准生产的
现在国际大多使用这种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