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大型工件(12X1.5米)的时效处理

楼主(2010-09-19):
有谁知道12X1.5米长工件,重8吨,此工件需焊接后时效处理,用何种方法处理较好,要用什么设备,价格如何,一并请教各位大佬,不胜感激!

网友:
焊接材料?焊缝数量?如果型钢和板类焊接,变形大,刚性差,最好进炉。若全是厚板类焊接,钢性好,则可用时效振动仪。

网友:
量多才考虑设备,量少的话直接外协即可。

楼主:
是20-50毫米厚Q235板材和槽钢焊成的,我们正在设计,因为要考滤加工成本,不同设备成本不一样会有影响,所以来了解一下,听说此类大型工件用振动时效处理较好,成本低,不知道有哪位大佬了解?

楼主:
加一句,我们是单件外协加工

网友:
回复 楼主:

    振动消除应力,操作简单,但需要仪器,大连理工大学的一个研究所好像有卖

网友:
咱公司常做这么大的工作,整体的话就进炉,焊缝的话就局部热处里,可以用加热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