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OCAD 工具栏和菜单栏都找不到了是怎么办?

楼主(2010-09-19):
AUTOCAD  工具栏和菜单栏都找不到了是怎么办?. U: e3 {& v5 b9 h$ F
AUTOCAD  工具栏和菜单栏都找不到了是怎么办?

网友:
没事的 只要可以右击 然后点ACAD这个选项就可以直接出来啦!实在不行重装下就好 很快的

网友(2010-11-22):
鼠标右击选项栏,就能找到了。

网友:
2009版的,刚安装完就有,如果你点某处给取消的话,可按楼上的设置出来;2010版的新安装的时候,我这个下载的是破解版的,就没有工具栏,菜单栏,连里面的视图什么的都没有,需要调整。在左上角,第二个下拉箭头打开后,有一个“显示菜单栏”,点击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