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零件如何加工?

楼主(2010-09-19):
材料是紫铜,外径是φ800,内径是φ760,也就是壁厚是20mm,长度是700的一个圆通???
请帮忙解答??

网友:
紫铜圆筒具体精度要求?

楼主:
紫铜圆筒具体精度要求?
引用 网友A:

  ±0.1mm的公差,应该可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紫铜软变形大,800mm的直径0.1的公差难保证。

网友:
去材料店问问有没有现成的管子卖

网友:
建议楼主去材料市场看哈
买外径800内径750的铜管进行加工
那样尺寸保证就好多了

网友:
用途是什么?                          ?

楼主:
用途是什么?
引用 网友C:

1.我们也是替别人加工,用途不明确!

2.公差可以±1,然后车加工保证最后公差!

3.直径那么大的紫铜管子没有卖的!!!

网友:
听师傅的意思是:把铜板卷成桶状,由于壁厚比较厚不用做辅助防变形的东西直接上床车就能搞定

楼主:
听师傅的意思是:把铜板卷成桶状,由于壁厚比较厚不用做辅助防变形的东西直接上床车就能搞定
引用 网友C:

    请教了别人,说是用卷板机卷成桶装,然后进行焊接,最后在车床上面加工到最终尺寸。

网友:
建议楼主去材料市场看
买外径800内径750的铜管进行加工
那样尺寸保证就好多了
用中心架定中心车内孔

楼主:
建议楼主去材料市场看
买外径800内径750的铜管进行加工
那样尺寸保证就好多了
用中心架定中心车内孔
引用 网友D:

不知道你在什么地方,你们的有色金属市场还有外径800内径750的铜管!!

这个规格的紫铜管根本没有卖的!!!(至少在我们省)

如果你们那儿有卖的?那请提供一下地址,谢谢了!!!

网友:
用紫铜铸造毛胚,然后再车,内径公差可以保证,不知同心度有要求不??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是杭州的,我可以帮你看看我有没有的买

楼主:
用紫铜铸造毛胚,然后再车,内径公差可以保证,不知同心度有要求不??
引用 网友E:

   请教了别人,说是用卷板机卷成桶装,然后进行焊接,最后在车床上面加工到最终尺寸。
这种方法比用紫铜铸造毛坯应该好吧?

网友(2010-10-26):
公差有那么大加工应该没问题吧 大不了椭圆一点就打磨下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