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缸后盖厚度如何确定

楼主(2010-09-19):
油缸后盖厚度如何确定,设计手册上有没有,那位老师知道,请告知

网友:
是不是根据油缸承受压力和你所选择的压盖材料。不太了解,抛砖引玉

网友:
根据系统压力决定,设计手册上应该有的。

网友:
根据系统压力选择合适的材料,手册上有的吧。

网友(2010-10-26):
根据压力  螺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