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CC还要镀锌防锈吗

楼主(2010-09-19):
SECC还要镀锌防锈吗
-

最近我们公司的冷压板全改成SECC,SECC本来就是镀锌板,可是工程人员还要求把SECC镀锌防锈处理,既然要镀锌为什么不用普通冷压板。大家说SECC还要镀锌吗

网友:
根据贵公司的生产工艺了,如果使用环境不好那是要的,因批量出来的板不会太好,有的达不到要求。可能是价格便宜吧。差的镀锌板没有SPCC板贵 。

网友:
有没有工作环境形成原电池的可能呢,渡上锌可以防止原电池腐蚀呢楼主?望回复啊,期待·········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 ,我不知道板材的价格,貌似SECC很贵吧 ,进口板材。SPCC不是一般的冷拉板吗? 望告知,其实工作环境不是差,机器内部钣金链接零件。另外我们的机器外壳需要涂漆处理的 还要采用SECC,搞不懂了!望高手能够详细解答SECC的性能 价格 和一般的处理

网友(2010-12-03):
这种板是一种防指纹板,应该比一般的镀锌板还好点,除非是假的,否则不需要再镀锌。

网友(2011-01-07):
SECC本身体就是镀锌板,但有一个问题就是加工后的断口防蚀能力就下降了。
可以再做一下钝化处理。

网友:
我也觉得SECC的话就不需要再做镀锌处理了,不然成本不是提高了吗?
SECC的基板就是SPCC,电脑机箱就是用的这种板,喷涂只做外部的,里面的不做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