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泵与发动机连接的同轴度要求一般是多少?

楼主(2010-09-19):
请教专家:泵与发动机连接的同轴度要求一般是多少?

网友:
平时还真没注意到这个问题,应看要根据连接方式来确定吧,工作中一般是靠经验

网友:
液压泵和原动机输出轴间应采用弹性联轴器连接。同轴度误差应不大于Φ0.05mm

网友:
液压泵与发动机连接时,最好用可补偿的联轴器,以保证同轴度,一般同轴度不超过0.05,当然,同轴度
越高越好。

网友:
0.05mm 要求这么高啊

网友:
有这么高吗?如果这么高的话不可能再去选用弹性联轴器了

网友:
同意四楼兄弟的看法,我们这这边一般都是0.05

网友:
不同的联轴器的同轴度要求不一样
可以参照《机械设备安装工程施工及验收通用规范》

网友:
液压泵与发动机连接时,最好用可补偿的联轴器,同轴度不超过0.10,

网友:
个人感觉0.05不高,但采用可补偿的联轴器应该可以放宽要求,公差应该与联轴器的补偿能力相关联,不是业内人士,不敢妄言!

网友:
这个问题楼主提问的不是很好。我想你问的是泵与电机的安装时同轴度吧
3 Z) G1 p* L9 M5 L水泵的话,内部的主要部件是叶轮(油泵的话有的是叶轮或成形转子),轴以及轴承。一般来说,泵和电动机的连接是有联轴器的,联轴器内有橡胶块或橡胶套,起缓冲的或对中补偿的。,所以此种泵与电机的连接,安装时,泵轴与电机轴的安装同轴度量20丝以下都没关系。

网友(2012-07-25):
0.05mm!轴向夹角,径向位移,两个数据呢!

网友:
0.05~0.1mm

网友:
用梅花联轴器,同轴度不超过0.1m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