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O CAD2009的模型界面怎么是白底的?

楼主(2010-09-19):
新装了2009版的AUTO CAD,但模型界面是白底的,能弄成和以前一样的黑色吗?

网友:
这个是可以设置的,在菜单里设置下

楼主:
在哪个菜单里啊,谢谢。

网友:
OP--空格键--显示--模型空间背景 (04版是这样设置的,09的不是很明白)

楼主:
OK了,在选项窗口设置窗口颜色就可以了,谢谢楼上。

网友(2010-12-24):
我也装了09版的。。用起来不怎么习惯

网友:
在界面的右下角处,把工作空间换成Autocad经典就好了,09及以上版本的都是选项卡的界面,与传统不大一样了* C& V- Q" N2 L
那个背景颜色可以在工具/选项/颜色/右边有个下拉菜单,选成黑色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