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点焊机漏水怎样解决?

楼主(2010-09-19):
点焊机漏水,修铜极后用一次就不行拉,修铜极后需要热处理吗?
我们公司产品种类多,焊机少,需要经常更换铜极。
请问有哪位大侠帮忙出个主意,最好能一次OK掉。谢谢!

楼主:
难道没人知道吗?
还是我问题不详细,
还是社区没人上,
还是这不是个问题,
还是.........

网友(2010-10-22):
http://zhidao.baidu.com/question/77154552.html?si=4
可能是电极材料的问题吧,跟你焊接的工件材料也有关系,上面是百度知道的相关问题,希望能帮助到你,还有,最好发照片上来,这样较直观。如果是紫铜电极漏水,可以用氩弧焊焊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