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应用填充曲面选取曲线时,出现了“此选择的对象不合格”---请教

楼主(2010-09-19):
在应用填充曲面选取曲线时,出现了“此选择的对象不合格”,所画的曲线是通过“投影”和“通过参考点的曲线”建立的,有谁能解答啊?

网友:
点3D草图,选择那个曲线,然后点 参考实体引用 即可

网友:
就是把你画的 那个曲线 变成3D草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