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斜角量具的使用,有图片

楼主(2010-09-19):
如图,这台电脑只有画图,简单画给大家看下

要测量那个画了?的地方的斜角尺寸,目前都是用卡尺来卡,误差极大,用投影来说的话效率太慢了

有哪位大师能教下小弟制作专用量具,如能成功,帮你冲100块话费

决不食言!

网友:
不知道楼主产品斜角两边的尺寸控制的严不严
严的话建议楼主做个公差范围内的类似斜度卡板
我司跟美的生产曲轴有几个7°斜角和楼主一样
卡板用的蛮实用

网友:
回复 楼主:

    如果是加工时测量可以做个样板卡

网友:
简单按公差加工个样板就OK了,好在你这个还能目测我的那个是孔内的尺寸~假期过了和客户沟通下了

网友:
方案一:
你可以做个综合测量检具:建议制作一个触摸规,内外两个环,内环内径用50尺寸定位,外径为X尺寸;外环滑动,外环上边开个缺口,缺口深度为你公差的计算值.下边做成斜度的,测量时候只要保证外环缺口在你设定的范围内,既不低于最小值也不大于最大值,可以算为合格.
优点,测量速度快,判断容易.
缺点,测量误差大,对基准要求较高,不能用于精度较高的尺寸
方案二:
高度尺+V型铁+平板
1.测量直径50直径的实测值,记录
2.以直径50为基准,横放在V型铁上,测量夹角到V型铁上端面的实测值,记录
3.测量直径50到V型铁上端面的尺寸,记录
4.计算
相信熟练检验在1分钟内应该可以全部完成.这个误差可以保证在0.05以内,对测量人员有一定的要求.

网友:
楼上是高人,学习了!

网友(2010-11-19):
恩!确实是高手哦!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