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40Cr正火材料,如何加工直径16孔深100-120之间

楼主(2010-09-19):
现有一零件,40Cr正火材料,加工直径16(+0.1/-0.1)尺寸,尺寸要求不是很高,但是孔壁光洁度需要达到0.8,孔壁绝对不能有咬痕。以前这个孔是在普通钻床上加工的,钻床师傅的水平比较高,钻-铰基本能达到要求,如果孔壁稍微有点痕迹,用砂纸抛下光就行了。所以这道工序每次都要从我们加工中心加工好其他部分在转道去钻床,然后在转过来,在加工中心加工其他部分。

因为现在操作人员的水平不是很高,对于钻头的刃磨,切削参数的控制,都没有以前老师傅的水平高,所以现在想制定别的方法,想来想去还是改进刀具,我现在想钻-扩-铰的方法,用15的钻头先钻,然后买把硬质合金材质的小镗刀镗,在用硬质合金铰刀铰出来。我同事说买整体的硬质合金钻头打下去,在铰,但是这样钻头至少就是7倍径,钻到底部时,虽说有中心出水,但是排屑同样是比较困难了,还有就是刀具成本那是相当高了。

不知各位大侠有什么高见,指点一下小弟,你们在具体加工中遇到类似孔是如何加工的。

网友:
外形怎么样的?在车床上钻孔

楼主:
外形是圆的,但是不是在端面上的,是在圆柱面上的,应该是我们加工中心没办法把这个孔做好,所以需要拿下来拿去让钻床老师傅加工,在拿回来,在做其他的,如果我们能加工好的话,加工中心就能一次把全部要加工的部分都加工好了。

网友:
有没有专用的深孔钻钻头?这应是传统难题。

楼主:
我们有枪钻,也有16的枪钻钻头,但是这东西没办法用枪钻加工,想不出用什么方式加工时候去封油。暂时不考虑枪钻加工,这样可能对总的工艺来说更麻烦。

网友:
纯技术问题,去找合适的师父吧,,工艺--钻-钻-铰

网友:
应该非常简单啊,用自定心头的钴钻试试呢。135-140顶角的钻头一般都是自定心头,钻头定心能力较高,横刃消失了,钻心处不是挤刮的,是主动切削的。所以轴向力也比较平和,可以降低钻头的引偏倾向。并且有分削能力,所以钻削相对容易排出,不容易挤刮孔壁的。这样加工出的孔直线度已经孔壁质量会大大提高,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这种钻头的价格如何啊???什么样的钻头啊???能否发几张图看看,还有这种钻头能中心出说不

我还想问下,一般的高速钢钻头如果磨的好的话,铁屑是一种条的。
我也用过硬质合金的钻头,他的铁屑是断屑的。
这样对加工状况有什么区别,对工件孔壁有什么区别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种高钴钻头是比较贵,但还是比整体合金的要便宜。但是它红硬性与抗冲击强度都比较折中,所以已经运用比较普遍,如果你需要的话请把你需要的柄部连接规格告诉我一下,我帮你采购看看,单纯到品牌刃具店购买合适规格是比较贵的,但是如果是二手刃具店回收的物资相对便宜几成的。可以便宜一半价格吧,几乎我的电话号码,有时电话拷我就是了

网友:
可以在仪表车上做个夹头使工作旋转.用小的钻头磨一个来钻定位孔 最好是断了的钻头磨越短越好.然后再用10左右钻孔.再后扩孔.转速高点.加切销液

网友:
请我吧,我来帮你解决,就用好点的普通钻头,有镀钛的也行。看来都不现实,还是上张图给你看吧

楼主:
上不了图纸,公司的图纸都是PDM加密的,拿出来也没用的。我们公司外协图纸也是只给粗车图的。

如果可以的话,你就在这里说说你的钻头性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