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丝锥钻头这些让人懊恼的事,大家怎么解决?

楼主(2010-09-19):
在日常工作中不知道到各位有没遇到过断丝锥钻头这些让人懊恼的事,你们又是如何来解决这些断丝锥钻头的(除了电火花,电火花毕竟是有局限性的。)不知道还有没有又经济又快捷的方法·希望各位高人来指点一二··在这谢大家了·(M5以下断丝锥 直径5以下钻头·都是盲孔20个深左右)

网友:
老难题。不知用液氮可否打碎,可液氮。。。

网友:
我写的折断丝锥去除法:
http://bbs.cmiw.cn/viewthread.php?tid=103182&extra=page%3D3

另外我想到了尽量避免丝锥折断的方法,治标治本我都考虑了。你可以看看的http://bbs.cmiw.cn/viewthread.php?tid=176675&extra=page%3D1如果你是上海的有空我可以到你们厂里提供实验。

网友:
能穿丝的话线切割,有朋友说用乙炔吹,不知可行度多高。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们造船厂有些船壳上密封盖板有螺丝连接紧固的,经常断,因为有些盖板不是垂直或水平盖的,所以很多螺孔打孔时很难保证高质量,攻丝断掉的几率也大,因为攻丝的人手持很难沿着直线攻丝,所以断了很多。但是船体上的断丝锥只好用极端的方法,一吹还真的有效,一般是10毫米左右的断丝锥,丝锥深度一般就20-30毫米,小于6毫米的比较少见。所以我觉得实用氩弧焊机是可以的

网友:
堵住,挪个地方在打。嘿嘿,你可没说零件用途啊   just kidding
3楼大虾的链接里很多

网友:
如果断的不深的话,可以在丝锥上面焊一个同样大的螺帽直接拧出来就行了

网友:
断丝锥钻头无损取出还是用便携式电火花机吧,取丝锥不伤工件。

网友:
赞同用电火花的办法,很多都是这样做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便携式火花机是什么样的·小的愚钝 能否发些相关的质料·谢谢了···fanyang611@hotmail.com

网友:
大于10MM的一般拿出来都没什么问题
10MM以下的,特别是M4、M5的,一断就基本取不出来
便携式火花机打一下,半个小时至一个小时就搞定了

网友:
电火花恐怕没有几家有,能取则取,不能取只有用极端的办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