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Cr13是一个什么的材料---请教

楼主(2010-09-19):
2Cr13是一个什么的材料?它的加工性能好吗?抗磁性怎么样?如果表面不做处理会生锈吗?
请教高手!!1

网友:
2Cr13是马氏型不锈钢,机械加工性能较好

网友:
比较典型的国产不锈钢材料。

网友:
抗磁差,用磁铁试,吸引
加工性好
表面不处理会有锈斑

网友:
属于不锈钢,含碳量较高耐腐蚀性较差。热处理后可以得到较高硬度。

网友(2010-10-31):
马氏体不锈钢,加工性能一般,它有较好的力学性能与耐蚀性相结合,抗磁性不太清楚。

网友:
支持上楼,说的很对啊

网友:
有磁性     热处理后硬度可达 55HRC

网友(2010-12-03):
马氏体不锈钢,楼上朋友说的对。

网友(2011-01-02):
不锈钢不热处理的话不太好加工,经过热处理后加工性能还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