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问变频器与普通调速电机的区别。

楼主(2010-09-19):
几乎所有的流水线皮带线都是一个电机配的一个变频器以控制速度,能换成普通带调速的电机吗。除了散热以外,变频器的好处在什么地方呢,那什么地方或者情况下用调速电机比较合适?谢谢!

网友:
三相异步电机的调速很麻烦,而且不用变频器很难实现无级调速.
单相电机的调速相对简单.
只要功率不大(一般调速电机主要为单相,功率不大),对调速要求不很严(普能调速电机不易实现自动化控制),就可用普通调速电机.
变频器的好处那就多了,1  无极调速.2  220V380V电源均可带三相电机.3  容易实现自动化控制

网友:
用变频器会比较省电,但是低速输出的扭矩不够

网友(2010-10-19):
变频器要省电一些,变频器的代价要高些。

网友(2010-12-05):
变频器控制电机电路接线简单点     可以实现多样化控制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一般变频控制是降低频率的,所以省电,但如果频率高,就费电了

网友(点评):
如果超频实用,输出扭矩会不足,费电应该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