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螺丝上的一字槽如何加工的?

楼主(2010-09-19):
请教小螺丝上的一字槽如何加工的,

网友:
铣出来的。。。。。。。。。。。。。

网友:
手工锯出来或者切割机切

网友:
有一小部分大号螺丝的一字槽是铣出来的,不过效率太低。现在大多都是模锻出来的

网友:
非标小的螺栓可以洗,标准的可以冷热墩冲

网友:
大批量的生产恐怕要用非机械加工的方法来加工了

网友:
冷或热模具冲压出来的啦

网友:
回复 楼主:

    冷镦成型的时候直接镦出来的。

网友:
冷礅时直接做出来就行了,如果要在后道加工就不经济了,可以用锯床,

楼主:
冷礅是什么设备,跟冲床有什么区别。

网友:
大批量还是铣吧。。。。。。

网友:
有一种叫打头机的设备是做这个的效率高

网友:
大批量铣是不合适的吧。

感觉是成型的比较好:冷镦是什么工艺?

网友:
有的是在专用自动机床上刨出来的。

网友:
苏州/无锡这边好几家大公司,都用专机铣出来的!可以自动上下料,挺方便!

网友:
专用的打头机,不光是一字槽,十字槽,六角槽都可以

网友:
专用的打头机,不光是一字槽,十字槽,六角槽都可以
引用 网友A:

    正解,什么铣,什么锯,都是小量的。你们不要总是乱猜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