刀架维修,MDI格式换刀找不刀刀位---请教

楼主(2010-09-20):
我的刀架坏了 !!手动换刀可以完成, MDI格式换刀找不刀刀位!但是我的霍尔元件是好的!我拆了用万用表测量了OK的!现在就是找不到位置!问问各位大侠是怎么回事??

网友:
上传个电路图来,这样才好分析

网友:
你好,用万用表是不能量的,你不相信购买一个新的试试,反正新的有不贵。80元一个,装上新的就可以转了,
原因是用万用表不能测。

楼主:
我装的就是新的啊!在别的机床能行的!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
顶下,等高手,,是不是刀架控制盒不行了

网友:
新问题想不通,是不是你把锁紧螺母锁的太死了,松一点试试

网友(2010-10-21):
回复 网友A:

    安装个电阻就可以用了,刀架发信盘上面的电阻,

网友:
安装4个电阻,阻值是2K,大小在1w左右,,四个电阻一头连在一起,接+极,,其它四个接四个刀位

楼主:
找到原因了!是磁铁方向装错了!谢谢各位大侠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遇到这个情况了,磁铁没装对,系统无法默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