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行机械加工怎么这么难,天天碰到问题!(蜗杆问题)

楼主(2010-09-20):
图纸标示如小
蜗杆头数:2
蜗杆模数M:5
分度园螺旋导角A:14°02'
轴向齿厚:7.266       而按公式:S1=0.5*π*M=0.5*3.14*5=7.85
法向齿厚:7.49              而按公式:s2=s1*cosA=7.85*COS14°02'=7.616

第一次做,还特别买了旋风铣.
问题1:刀片问题:成型刀片焊接好后,要刃磨,没工具模,磨不出要求的参数,普通砂轮模出来的刀根本铣不出光洁度
问题2:不考虑光洁度,法向齿厚,轴向齿厚也不符合图纸要求,我们符合标准算出来的值7.85   7.616,那么图纸就属于非标了.
           那么又要改变刀的参数了.

本来买旋风铣,就是想提高效率,这样才有能挤出点利润,现在看来想旋风铣一步到位是不可能的.
以前他们大厂自己做,是先用铣床粗铣,然后再上车床用车刀靠.如果我们也这样,亏本是一定的了.而且也做不下去了,那么旋风铣又空置了.

怎么办!!!!!!!!!!!!!!

网友:
你是买的那家的?我们的旋风铣8M只要2-3刀,5M只要1-2刀成型,表明一般在1.6-3.2,小模数可以到0.8,像你这根2头蜗杆加工很简单,效率也很高。

网友:
如果不是淬硬蜗杆就不需要再加工了,直接铣到尺寸。

楼主:
闻喜县出的机器

就是调质的蜗杆.
我们拿到去检测,那检测员只知道按图纸检测,说法向齿厚比图纸多30丝

楼主(2010-11-03):
最近一直没动那堆半成品蜗杆,头发都白了不少.
13723890136,我的电话.如果哪位高人愿意指点,请发信息给我,我回电话请教.

网友:
你那蜗杆的量很大吗?如果价格可以的话尝试一下外旋旋风铣。

网友:
又是个非标的,可能有变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