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金属切削加菜油?

楼主(2010-09-20):
淬火后零件硬度高,在切削时加菜油(可以吃的那种)进行切削,请问这是什么原理?

楼主:
没人知道?????????
期待高手出现!

网友:
当然是润滑降温,我做过

楼主:
那菜油的润滑降温效果比切削也好吗?

网友:
楼上,这要看情况,淬火的零件首先是硬,加工难度很高,随时有硬化的可能,之所以加油,就是润滑,同时油的温度是常温,比加工温度低,进一步起到降温作用,我加工过淬火零件,一般加机油,即使如此,厚度大的零件时有硬化,楼上有新的见解可以说来讨论

网友:
攻丝用过菜油!切削没用过,不知道效果如何?

网友:
回复 楼主:

   冷却降温的作用。

切削液四大作用:冷却 润滑 清洗 除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