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65Mn的小折弯件加工,冲压弧度不足,如何解决?

楼主(2010-09-20):
目前的工艺流程如下: 连续冲---振动研磨---镀黑锌

目前,供应商做出来的产品,主要的不良是弧度不足,还有R1.5的折弯,时大时小。

问题1:向这个厚度1mm,长度43.2, 材料65Mn, 用得着热处理吗?

问题2: 如果用冲压来做, 上下模如何设计? 供应商的设如图片2,连续模,第一道先冲中间的槽,还有旁边的半圆,以及头部预弯, 第二道,剪断,成形。 但是问题是: 上下模,设备有间隙,如图片所示,上模中,蓝色线是理论的线,但实际的线是白色的,与理论有1.5 mm的偏差,这是为什么?

问题3: 虽然有预弯,但是折出来的效果如果紫色线所示,那样,与理论要求
差别蛮大的,且这样R1.5的间隙好像变大了。 有什么方法改变呢?

问题4: R1.5这个圆如何折?用什么设备比较合适?
谢谢各位了。

备注:
附CAD图纸;
工厂模具实照;

网友:
既然是外发的,那就让供应商来解决,何必伤脑

网友:
模具设计有问题
象这样的圆弧旁边要加装顶块

网友:
建议让圆弧的上模做成组合型弹性圆弧

网友:
1.  不需要热处理,关键是试制时候把握好尺寸
2. 那条线应该是有误,一般上下肯定要吻合,预留回弹可缩小R
3. 回弹量没放好引起,R偏小

网友:
奇怪!我看不到楼主的回复,只在提醒里看到楼主有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我是用短消息给你,所以可能看不到回复吧。呵呵
问题是:你的第三个回答说R小,R小不是更好吗?这样可以回弹??不是吗?

网友:
R小过头了,回弹后都有缝隙,预弯R偏大了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