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物料水平匀速平移1.5米,选择什么驱动比较合适?

楼主(2010-09-20):
需问下各位坛友,要物料水平匀速平移1.5米,选择什么驱动比较合适?

网友:
兄弟,需要知道启动时间,定位时间,物体重量。或者你的平移是用什么机构。不要跟我说就是直直移动

楼主:
回复 网友A:

    2010你好,移动重量2公斤左右,用直线轴承导向,我想用同步带去带动直线轴承,低速移动,启动时间和定位时间可以忽略

网友:
要是很有钱的话,用伺服电机;
有些钱的话用低摩擦气缸;
不太有钱的话用普通气缸配稳速器。

网友:
回复 网友B:

    如何是那么多条件都可忽略,请回家去泛泛高中物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