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判断电机的正负极?

楼主(2010-09-20):
手里有一款电机,再不拆开的情况下,是否有办法可以判断出,电机的正负极?

网友:
多大功率的啊  正负极只是相对概念吧  和旋转方向有关

网友:
先接上试试吧,方向错了再换接

网友:
按你所说的应该是直流电机,交流电机是没有正负极。你可以根据电机的额定电压将电源连接,根据电机的正反转,来判断。

网友:
一般直流电机有正负极标示的,如果是激励电机,那二个直流电压只要对着正负极就可以了,不过正反转时相对的,你还必须确定你使用的机械需要。

网友:
可不可以用万用表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