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简便钻孔工装设计思路

楼主(2010-09-20):
现在有一个U型支腿的管件,需要在U型支腿上钻孔,钻孔位置如图:设计要求是两孔中心距必须保证在750±0.5mm,同时保证两孔在腿的中心,左右偏移不得大于0.5mm
加工要求:加工操作要方便,即操作方便。

网友:
做个1090长的U型槽胎具。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但是1米多的胎模,放到工作台上,操作起来比较费劲啊,关键是在一个胎模上要钻两个孔

网友:
兄弟,产品可以平着放啊,量大做全自动都可以啊,一个电机带两个钻头,平放,一次性加工完成考虑一下,没太大问题的

网友:
这是什么问题啊?工件放到大平台上,固定好位置,一把手提钻就搞定啦。

网友:
精度不高  容易满足要求啊!设计几个定位的就可以了啊

网友:
要做工装,是量比较大吗?

网友:
用两的短V型定位,再限两个自由度在摇臂钻床上加工

网友:
做个1090长的U型槽胎具。
引用 网友A:

    赞成2楼的说法,用U型槽胎具,如果用V型块的话V型块本身也需要定位,还需要做固定V型块的工装。

网友:
要保证一致性就得有工装

网友:
选最简单的U型槽胎具,量大的话再设计工装吧

网友:
支持2楼的,U型槽只是上部分一段,下侧可加定位的固定两脚,在横向做成两个固定位置可滑动,滑到左侧钻左边的孔,滑到右边钻右边的孔。这样就很好保证孔位。

网友(2010-11-13):
两孔距离太大且精度要求高。建议用数铣或普通铣床
+数显装置。用V块定位。要不然工装费用会很高的

网友:
孔距够大,做一个胎具固定在两个台钻上同时钻.

网友:
做一个治具套在两个脚上就可以了啊。、

网友:
在水平板上在U型件两端设计各设置一个定位销,要钻孔的位置放一个钻模板,然后水平钻孔,手钻就可以。

网友:
做简单的工装,用几个U型槽,以一边定位,镶两个3.5的套,一边也要用定位(保证孔在管子中心)

网友:
用两台钻床并排一起且相互固定好,把工作台调至水平!分别在两工作台上固定一个带V形或U形槽的模块,(V形不容易打转)!模块两中心孔定好后可两人同时且打批量生产!明白我的意思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