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无锡的一社区会员要解决8毫米攻丝问题,我帮其找了些丝锥

楼主(2010-09-20):
日本YAMAWA螺旋槽丝锥8X1.25丝锥,我在市场里找了一下,找到这个螺旋槽的,推荐它试试这个,如果不行再试试其它,不一定贵的就好用是吧,百八十元一支进口丝锥很常见,这个反正一根50元不到,全新的,市场上很多二手进口崩碎的丝锥都是几十元一根,这个全新的,朋友那估计也就30根吧,二手的倒是一盆一盆的好多规格,偶尔能在二手的盆里找到全新的。

网友:
这种丝锥很不错的,主要是排泄好

我们公司用富士的

楼主,公司用什么切屑液好点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用动植物油吧,动植物油本身有极压性,受压时接触面处会有化学反应产生意想不到的减磨效应。如果加入一些固体微粉润滑颗粒做成半流质油膏效果会更好。

网友:
路过进来打望啊,谢谢楼主,见识了一下

网友:
进了一下你店铺,机械方面的东西不多哦

网友:
刚毕业  有太多东西要我们学啊  谢谢各位大侠们了

网友:
OH4的等级比较低啊!这个是后续工序是涂装等表面处理才用得到的,一般用OH2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多谢,这个精度等级含义我也不清楚,下次知道去找更好的了,不过那是不是会很贵的啊

网友:
能用就是好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不知道,昨天晚上与他QQ联系,知道他加工的材料是304不锈钢通孔件,选用国产10来元一根的丝锥只能完成1个螺纹加工,简直太悲哀了。看样子他要配合适的不锈钢钻头才行了。否则对丝锥还是有很大的考验啊。这个通孔件完全可以使用左旋槽前推出削的丝锥,螺尖丝锥也可以,不管怎样,先试试效果了,到时候不行我再选其它丝锥吧。

网友:
请问下45号钢焊接点的地方用什么材质的丝锥比较好了。焊点的位置太硬了·攻丝一牙都上不了··苦恼··忘高人指点一二 谢谢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回火后再攻试试吧,这个活还是挺缺德啊。

网友:
回复  srqzxf
多谢,这个精度等级含义我也不清楚,下次知道去找更好的了,不过那是不是会很贵的啊
引用 网友E:

    价格应该是一样的

网友:
请问下45号钢焊接点的地方用什么材质的丝锥比较好了。焊点的位置太硬了·攻丝一牙都上不了··苦恼··忘高 ...
引用 网友D:

    http://www.shanghaiqichen.com/建网图片/刀具/OSG/VX-OT_1S.pdf

网友:
学学 嘻嘻嘻  习习!!!

网友:
用车床的切削液不行吗?

网友:
用来攻盲孔不大好用吧?

楼主:
回复 网友F:

    螺旋丝锥就是用来攻盲孔的

网友:
回复 网友D:

    用氧枪烧红,连续3次,普通丝锥就行了。

网友:
老师傅们怎么用机油或者润滑油代替切削液,区别很大吗??

楼主:
回复  399684470

    用氧枪烧红,连续3次,普通丝锥就行了。
引用 网友G:

    你的想法与我不谋而合,这是一个比较科学并且经济的办法,对于焊接件最好这么干,对于很较难切削的机械加工成型零件也可以考虑的,特意追求性能极致的丝锥那将难以控制成品率,最后成本将会难以承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