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铸件镗孔加工

楼主(2010-09-20):
现有一个直径550的孔,需要加工,深度85,用什么方法比较,机床是卧加,带伺服W轴,行程可达700
还有就是深度360的直径135的孔的加工,由于干涉,无法用回转工作台来2头加工,只能一次下去镗。

网友:
550的孔,85深你的设备加工没什么难度可言呀,你直接用镗孔器就好了。
135的孔360深,直接W轴伸长加工也没问题呀。如果是动柱式的卧加,建议走工作台。
不过不太明白你的问题所在,是不好镗孔还是有什么问题?

网友:
镗550的孔可以做个类似这样的刀盘.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机床暂时还没到公司,最近要开始准备前期的刀具,工装了。

你说的走W轴可以比走Z轴好吗???

我们那卧加是动柱的,工作台只做X轴运动的。

对了,有个问题就是,那W轴的直径是130,最多在半精镗和精镗才能把W轴深入孔中,但是粗镗时是没有办法的。但是360长的镗刀,单重重量上就很重了,主轴还能吃的消吗???

我主要想问,在这样的加工中怎么加工好呢??买防震刀杆成本太高了。

550的镗刀。自己做一把也好加工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你的刀具图,给我了很好镗刀结构。你还有这方面的镗刀结构吗???多发几张来看看

楼主:
我现在考虑的是用刀片刀粗铣550的孔,然后再精镗

如果我用镗刀,粗镗,半精镗,精镗,粗镗时是否可以,能不能镗的动。。。

这也是我担心的问题

网友:
做550的孔粗加工时,可以用玉米铣刀加工,或者小直径的刀盘螺旋插补.
或者如我所给图中的刀盘换把车刀上去车.
我给的图中的精镗刀的是三特维克的精镗头,其他的东西都可以自己出图做
看楼主发的贴,似乎都是重型机械的活,不知是什么行业的?

网友:
回复  chunzu

这机床暂时还没到公司,最近要开始准备前期的刀具,工装了。

你说的走W轴可以比走Z轴 ...
引用 网友C:

走动柱会比走主轴的刚性好。镗孔的话粗镗按你的走动柱,靠长的镗杆就好了,除了不能上刀库以外没什么问题。130的镗杆我们经常镗120左右600-700的深孔,当然最后我们是靠铰完成的。抛物线钻头钻孔,粗镗到余量0.5mm,然后铰刀精铰完成工序。没任何问题。130的进口机床肯定没问题(镗杆长点也没问题的)国内的机床不敢说。大孔的话三楼的说的对的。玉米铣刀或是插铣刀走螺旋插补,然后精加工用精镗头式镗孔器加工。

楼主:
插铣刀???是什么样的呢???没有走过螺旋插补的刀路,还请指点一下。效率怎么样呢???
我们还有一个450的孔,我是用三特的R290的直径80的刀,一刀吃2MM,走外形加工的,走刀宽度大概是百分之70,这样的宽度应该不适合螺旋插补吧

网友:
卧加的话很好加工,没什么复杂的,用大直径粗精镗刀就可以

楼主:
兄弟,大孔到是比较好解决,公差尺寸也不是很高。
就是这直径135深度360的孔,实在是想不出办法。

公司有把直径75粗的镗刀杆,貌似刀杆长是350吧,我可以加工300深度以上的孔,但是这只能在立加上加工,我一拿到数控镗铣床,或者那台马扎克的卧加上,完全不能镗,一镗孔就发震的很厉害,除非吃很少的量,才可以。如果我想吃单边5MM左右的量,根本镗不了

网友:
75直径的刀杆肯定是细了,要刀杆直径100-120的就可以了,国产的粗精镗刀就行

楼主:
这么大直径的刀杆啊,抱不动哦,呵呵

这样直径的刀杆,内部偷不偷空的啊。。。